关于590+直流调速器选用励磁电流或是电压控制

楼主(2009-03-31):
那位大虾知道590+直流调速器那种好呀,请指教

网友A:
晕倒你是调速器选型呢还是关于励磁控制

对于Z4系列的建议电流控制,没有标称额定电流的建议电压控制

楼主:
不好意思,我们用的电机是Z4南洋直流电机,功率280KW 励磁电流18.8A励磁电压180V,电枢电压440V现在欧陆给我们用的是励磁电压控制呀,1楼主指教 呀

网友B:
励磁电压控制,一般是在不需要弱磁升速的情况下才用的,  大都是用电流控制, 电流控制方式下才能启用弱磁, 你们是杭州恒力做的电控吗?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C:
励磁控制一般选为电流控制方式,选用励磁电压控制方式,需调节励磁电压比,相关资料可到我们公司网站下载www.comeon365.com

网友D:
励磁控制     电流控制方式, 电压控制方式,一般来说需要怎么选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