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 变频器送电冒烟

楼主(2009-03-31):
ABB ACS800 变频器送电冒烟,请看图片。谢谢!!!
这是局部1
这是局部2
在左上角
这张不太清楚。
有知道原因的回一下帖谢谢。

网友A:
烧了 是新的还是 旧的?

网友B:
进水?受潮?异物?

网友A:
有没有 铁销进去?

网友C:
估计是有异物掉进去,造成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了 是新的还是 旧的?

新的没用过。一上电就烧掉了。

网友D:
...  貌似很恐怖啊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网友E:
新的,估计掉金属进去短路了

网友F(2009-09-14):
变频器放久了,有可能上电就会烧的,因为大容量的电容急冲电所至.

网友G:
变频器放久了

网友H(2010-06-15):
变频器长时间不用,第一次通电应加低电压慢慢往上升才行

网友I:
启动电阻?看看电解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J:
第一次用,要看说明书,检查一下

网友K:
新的上电的话,检查电源,放了一段时间上电的话,充电电阻,开关电源

网友L:
内部短路,进杂质杂物,通电前仔细检查

网友M:
看看制动电路。制动电阻有无接地。

网友N(2010-09-12):
变频器第一次上电时内部大电容可能会有充电的问题。矢量控制大全里有详细的说明。另外内部杂物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O(2020-05-29):
image.pngABB  ACS800启动电容烧坏的原因求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