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壳断路器跳闸故障。大家给分析一下

楼主(2009-03-31):
         我有一台160KW的电动机,电压380V,运行电流200A,用的启动柜是BCKG软启动,运行电流正常。就是400A的塑壳断路器跳闸(柜子的和配电室的两个400A的都跳),重新合闸后在启动一切正常。这种现象已经出现三次了,每次跳闸间隔时间一至两天。

        电机的对地绝缘,相间绝缘都很好,运行声音也很正常。

       请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有没有装欠压脱扣器呢,如果装了不妨查查欠压脱扣

网友B:
负载不平衡,三相电流也不平衡

你的是负载 平衡方面 考虑 监控下电流

网友B:
如果你的空开不含断相检测功能(电动机保护型空开通常有这种功能),电流最大一相电流不超过整定值时,三相电流不平衡不会引起跳闸。

楼主:
  没有装欠压脱扣器。我查了好几天了  就是没有结果。而且这台设备是连续运转,没有一点点停机时间,每次跳闸公司都要下罚款单的  我实在是急急急呀

楼主:
运行电流很平衡的  断路器是400A的,我看此现象是速断,柜子的热继电器没有动作

网友B:
那负载的 转起来的 平衡呢?

楼主:
负载是水泵,没有变化

网友C:
先把 空开换了吧.我这也有这毛病..160KW电机安徽鑫龙的软起..400A空开...运行电流正常..无缘无故连跳两次,换了空开就好了

网友D:
查一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开关定值是否合适,虽然是400A的,有些开关定值还是要调节的。如果原先运行正常,现在出现了问题,我认为是电缆或电机接线有问题,查一下是否有磨破处

网友E:
开关质量的问题,建议换成630的试一下

网友F:
请问跳闸时是在运行过程中还是在启动时或停机时呢!

网友G:
个人认为空开坏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他是同时两个都跳。而且是一两天才跳一次。你用仪表检查的话一般是不太测得出来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好好查一下线(包括柜内的和电机接线盒处)。还有你的控制柜会不会是有点潮。

网友H:
我怀疑有几点:1,控制柜潮气太重,是否装有排风扇等设备。2,电缆,电机接头处是否连接不好,主要看其接头处湿气是否太重,电缆沟内是否有水。3,你方负荷是否稳定,三相是否平衡。4,空开问题。5,软启动器的设置问题。

网友I:
我认为空开选择地的有一些小,换个630的问题应该能解决!

楼主: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wmf9716126 Xwmf9716126
积分:1
帖子:0注册时间:2009-4-2 11:54:24 12楼 回复时间:2009-4-2 12:42:42 个人认为空开坏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他是同时两个都跳。而且是一两天才跳一次。你用仪表检查的话一般是不太测得出来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好好查一下线(包括柜内的和电机接线盒处)。还有你的控制柜会不会是有点潮。

你分析的有道理,我的柜子是有点潮,我昨天把中间继电器给换啦  ,到今天下班还正常

楼主:
12楼   你分析的有道理,我的柜子是有点潮,我昨天把中间继电器给换啦 ,到今天下班还正常

网友J:
继续跟踪报道情况,想知道具体是不是受潮问题!

楼主:
  我现在怀疑是中间继电器触头接触不良,导致接触器触头闪动,引起的。但现在还不能肯定,

网友K:
不懂的人怎么可以乱发评论的???你知不知道电气安全知识多重要,万一误导了人家,造成的损失多大你知不知道?

楼上竟有人说有电流三相不平衡有关,试问,电机保护用的跳制(开关)一般都不带漏电保护功能的,与三相不平衡引起跳闸怎么会有关系呢?正常情况下,就算是三极开关,只用开关的其中两极接负载也不会引起开关跳闸。

另外,楼上竟有人说还要加大开关的容量,试问,有必要吗?200A电流,用400A的开关还不够大吗,你知不知道什么是软启动,软启动可以说没有电流冲击,启动电流特性是很平缓且平滑上升的曲线,直到电流稳定结束。

我怀疑受潮短路的可能性不大,国为终端开关与主配电板的开关都会同时跳闸,我倒认为是因为选用的软启动器有关,软启动器工作时可能引起高次谐波,选的开关因高次谐波误判断为电流瞬间过大而引起跳闸,有些牌子的开关本身就是产品设计缺陷,经常因为高次谐波的影响而误跳闸。

网友L:
可能是水泵传动轴承故障

楼主:
        我的设备运行一年多了,200A的电流能把常熟SE-N12的接触器触头烧坏(运行接触器),我想可能是中间继电器的触头接触不良,引起接触器触头闪动而引起的(是我猜测的,没有发现有闪动)。我猜测是接触器闪动引起的弧光而导致空开动作的。

        大家看看我分析的有没有道理

楼主:
19楼的“船舶工控”你好   我 想和你交朋友

网友M:
支持船舶工控的观点。

网友N:
更换开关再换一个400A

网友O:
电流稳定那就是接触器问题。

楼主:
        我先简单说一下:运行接触器线圈是中间继电器控制。我把中间继电器换了,在没有出现跳闸。现在运行了5天了。我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头受潮接触不良(以前跳闸总是在早晨6:30----7:00.跳了4次)。引起接触器触头频繁闪动,而引起弧光短路,造成空开跳闸。

       我总结的这个结论我有点想不通(接触器触头频繁闪动,而引起弧光短路,造成空开跳闸),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

       那位老师给我解释一下!

网友P:
呵呵,启动的时候不跳,说明软启动设置正确,设备不沉,也不应该存在电机绝缘问题。

运行中电流不大,热继电器不动作,空开却莫名跳开,如果运行电流稳定,可以排除机械故障,空开却莫名跳开,说明是切除软启动,接触器直启控制线路有故障。

就如同你说的中间继电器触头抖动或者接触不良,就相当于,电机直接启动,空开跳以及烧接触器触点应该属于正常现象。一般来说接触器再解决弧光问题上应该没啥问题相当成熟了。

-----------个人意见,你参考下。

网友Q:
接触器弧光短路,造成空开跳闸,因为接触器的瞬动整定值是按照软启动器正定的,跳断路器合理。

但是接触器频繁闪动,导致弧光短路几率不是很大。接触器的灭弧能力很强。我还是不清楚你的主回路接线情况,分析不便。

楼主:
但我的设备就是更换了一个小小的中间继电器,到现在一切正常。

我处理故障:第一次更换了断路器(是因为里边发黑,我以为是炭化了)。第二次更换了接触器(是因为触头已经严重灼伤)。两次都没有排除故障,依然跳闸。

第三次我更换了中间继电器(

换完后到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J:
17楼跟踪至此结束,楼主整理一下,做个总结吧!

网友R:
楼主的意思就似乎中间继电器的事情???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P:
我曾遇到过一种跟你类似的情况。电机运转中莫名的停车,空开,热继电器,PLC都正常,发现后能立刻启动如初,检查了一下中间继电器工作,但其常开已经不能严密闭合,接触器线圈没电,更换继电器后,正常。

你这个也就是这种情况,继电器长时间工作,或者接近使用寿命,出现触头抖动,导致所控制的接触器断开又立即吸合,使电机不经软起直接启动导致空开跳开接触器触头烧坏。与弧光无关。

网友S:
大家解释的不错,学习了。

楼主到现在知道什么问题了   吗?

楼主:
我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头受潮接触不良,而引起的

网友T(2010-09-12):
跟各位学习了,精彩!!

网友U:
学习了  以后请各位专家多多帮助

网友V:
前辈们分析的真详细,学习了

网友W:
柜子里边的加热器看下是不是损坏了

配电室要有空调不要开会引起凝露的

找出柜子潮湿的原因解决它 不然几个月又会出现了

网友X:
为什么有的开关在用漏电的开关会跳闸,而更换为空气开关时就不会跳了呢?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Y:
回楼上,因为有地方漏电!绝缘不是很好。

网友Z(2011-11-05):
受潮!应该不会吧,我看应该是控制线路里的触点,有灰,或碳化,或震动 线圈电压欠压 引起的接触不良。

网友AA(2012-01-20):
小软件论坛:www.xiaoruanjian.net

羊肚蘑论坛:www.yangdumo.com

我安装了一个两相电的,把闸开了,按下复位按钮就会跳闸,但是我把出来的两根线碰到一起都冒火了他都不跳,我用的西门子的,30MA~260V的真他大爷的奇怪,那个知道告诉我一下啊,QQ910668048

网友AB:
楼主说的应该是对的

网友AC:
学习了 谢谢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是多么有成就感的事情

网友AD(2018-08-07):
可能是接触器坏了,换个看看就知道了,有时候接触器表面上看是正常的,就是查也正常,可是有时候就是出现接触不正常

网友AE:
我现在怀疑是中间继电器触头接触不良,导致接触器触头闪动,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