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脚本程序开发工具2.0 好像有个BUG

楼主(2009-03-31):
 调试发现运算符 Mod 不能用,我的代码如下: 请专业人士指点。谢谢

DIM 开关数据 as INTEGER

DIM DataByte as byte

开关数据=12

DataByte=开关数据 Mod 256

调试发现, 不管变量:开关数据是多少,DataByte始终为255

是我的程序问题还是软件中的BUG?请有经验的人士指教

楼主:
又调试了 发现运算符 \ 好像也有问题

DIM 开关数据 as INTEGER

DIM DataByte as byte
DIM DataByte1 as byte

开关数据=712

DataByte=开关数据 Mod 256
DataByte1=开关数据\256

DataByte1总是零  高手解释一下啊 谢谢 不会真的是BUG吧

网友A:
把下面一个定义为LONG 看看,

开关数据是712,已经不是BYTE类型了

网友B:
针对第一个问:DataByte=开关数据 Mod 256,这句有问题,DataByte定义的是字节数组,所以必须DataByte[1]=开关数据 Mod 256

DIM DataByte as byte
这个定义应该是DIM DataByte(100) as 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