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在加速和减速过程中有连续的咔!咔!的声音

楼主(2009-03-31):
台达EH系列PLC在控制台达AB伺服电机时,用DDRVI指令时,加速跟减速过程中有噪声,请问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没有 抖动?有没有 抖动?

网友B:
可能是“惯量比”不匹配所致,因为伺服电机的电机轴惯量和负载的观念比最好在1:5左右,观念比太大就会有此问题,会抖动的,解决的办法是增大减速比或减轻负载的自重。

网友C:
可能伺服的刚性调得太高啦,或是伺服加减速的时间曲线设定不对啦。

网友D(2010-06-11):
pcu50,99%能修好,只需1800元,来电13641829013,老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