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森兰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9-03-31):
那位朋友知道森兰sb60-61变频器停止,启动怎样设置,那一个端子和那一个端子连接。

网友A:
很简单,启动用X1-COM就是起动、只需要把F004=1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很简单,启动用X1-COM就是起动、只需要把F004=1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B(2010-06-24):
有说明书的

网友C:
还用森兰变频,太落后了嘛,森兰的总工程师早离开了,就留下个徒弟在哪

修,烂变频器

网友(2011-08-31):
引用 网友C:
关于还用森兰变频,太落后了嘛,森兰的总工程师早离开了,就留下个徒弟在哪

没有现在森兰的也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