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3-31):
请问一下大家一台三相异步电机的电电流是怎么算的啊!

我要的是很精确度的那一种!是知道电阻和电压或者还有其它条件。

楼主:
请问一下大家一台三相异步电机的电电流是怎么算的啊!

我要的是很精确度的那一种!是知道电阻和电压或者还有其它条件就能算出电电流。

网友A:
I=P/1.732*0.38*0.8*0.8

楼主:
请说一下什么意思呢!!!!!

网友B:
电机不同于纯电阻电器设备,仅仅知道电阻和电压,是求不出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I=P/1.732*0.38*0.8*0.8

还是不太懂,能说清楚一点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电机不同于纯电阻电器设备,仅仅知道电阻和电压,是求不出电流的。

这个我明白我是想说有没有别的办法!算出来呢

网友C:
仅仅电压、电阻,不说还有什么其他条件,是无法计算电流的(你说的电流应该是指的额定电流吧)。懂电机设计的人是不会这么问的

网友D:
I=P/1.732*0.85*0.85

网友E:
要知道功率因数

楼主:
对:PistoN 关于

仅仅电压、电阻,不说还有什么其他条件,是无法计算电流的(你说的电流应该是指的额定电流吧)。懂电机设计的人是不会这么问的

内容的回复:

我只是想不把不明白弄懂!你说如果知道电机的额定电流还有三相电压以及功率因数你能算出电机的电阻及功率吗!我想问的就是这个

楼主:
对:PistoN 关于

仅仅电压、电阻,不说还有什么其他条件,是无法计算电流的(你说的电流应该是指的额定电流吧)。懂电机设计的人是不会这么问的

内容的回复:

如果有公试你发一个给我!谢了

网友F:
电机电流精确计算,太精确的计算恐怕是没有的。

网友G:
去图书馆看《电机原理》首先测试电机什么x1 x2 x2` r1 r2 λ η s等等参数。然后再在使用中侧相关的数值。最后计算吧。

现在没有人可以答复你的提问的了。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去图书馆看《电机原理》首先测试电机什么x1 x2 x2` r1 r2 λ η s等等参数。然后再在使用中侧相关的数值。最后计算吧。

现在没有人可以答复你的提问的了。

内容的回复:

谢了!

网友H:
电机的电流不是计算出来的,它随负载的阻力矩变化,不是和电阻的关系。电机的电阻很小,可忽略。

网友I:
电机的电流不是计算出来的,它随负载的阻力矩变化,(与效率有关·······)

网友J(2009-05-31):
电动机的实时电流不是计算出来的,随着负载的大小变化。可以用钳形电流表进行测量。

网友K:
你可以:
1、测出直流电阻
2、做空载试验测出空载电压、电流、功率。
3、做短路试验测出短路电压、电流、功率。
根据电机等效电路,就可以算出其它几乎所有电机参数

网友L:
很精确的计算很难做到,即使同一家的电机,型号相同,实际运行电流也不相同,计算也只能是大体上接近实际值。2楼和8楼的公式都有各自的道理。

网友M:
引用 网友F:
电机电流精确计算,太精确的计算恐怕是没有的。

因为许多参数都是实时变化的,对于一个变量你又怎么能够计算出它的实时数呢?

网友N:
电流大小要看负载的负载也大  电流越高  这就是问什么电机过载了容易烧掉了  电流太大  发热过高   。

网友O:
三相异步电机的电电流一般是功率乘以2

网友P:
经验值为功率乘以2,再加上0.8.

比如1.5kw的电机,额定电流大概为3.8A。

这只是经验值,大概是这样的,要是很精确估计比较难办啊,呵呵,还要看负载,电压波动是否太大呢,影响因素还是比较多的,会经常变化的!

网友Q:
公式为功率P=根号3*电压(380)*电流(I)功率因素(0.85-0.9)再导出电流的值

网友R(2009-12-16):
根据有功率计算公式来算在把温度影响考虑进去

网友S(2010-04-07):
我们厂的设备现在用的控制系统基本上是西门子s7的,变频器丹佛斯的占80,电机SEW,供电系统的低压开关是默勒的,10KV的是ABB的,110KV的是西门子SF6断路器,想找这行的朋友进行技术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