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编码器上的U V W

楼主(2009-03-31):
各位大侠:我这边一个编码器的电路板上标注的U V W A B Z P5 CM,请问U V W A B Z什么意思,安装这样的编码器有没有特殊的要求?多谢多谢!

网友:
你那是个是个什么编码器?

楼主:
加工中心的刀库旋转伺服电机尾部装的,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都是富士的

网友:
你是要检测速度旋转了?

网友A:
u v w 应该是伺服电机 编码器 a b相位 z 零位 p5是5v cm 公共

楼主: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00512121600001
这个上面讲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