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为什么上电就冒烟。

楼主(2009-03-31):
ACS800  37KW的 为什么上电就冒烟。那为能解答一下谢谢。请看相关图片。

 该变频器用的堆料机上。是全新的,以前用过一个同样的也是这个情况。换用施耐德VAT58的正常。谢谢各位参加讨论。

网友A:
感觉ABB有做烂之势!

网友B:
应该是接线的问题,我用了很多ABB ACS800的变频器都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C:
我有两条建议:1)查一查输入/输出的线是否正确;电源是否接对。2)选是用高一级别的变频器(一般质量差一点的,选元器件时,选的器件都不是太过关,也就是元件品质刚刚达到合乎标准而已),一般可以避免使用时烧毁。大功率变频器的使用不要忘记使用制动单元。

网友D:
顶一下,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E:
检查一下接线,可以打ABB的技术服务热线。一般是线路问题。

网友F:
是用在浮地系统吧?烧的是进线部分?请参考硬件手册中以下信息!

读书需用意,一字值千金。

警告! 如果传动单元(带选项为 +E202或+E200的EMC滤波器)连接到一个IT系统(浮地或高阻接地(大于30 欧姆)电源系统),IT系统将会通过EMC滤波器电阻器组接地,这可能会引起传动单元的损坏。

网友G:
看起来像是充电回路电阻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用在浮地系统吧?烧的是进线部分?请参考硬件手册中以下信息!

读书需用意,一字值千金。

警告! 如果传动单元(带选项为 +E202或+E200的EMC滤波器)连接到一个IT系统(浮地或高阻接地(大于30 欧姆)电源系统),IT系统将会通过EMC滤波器电阻器组接地,这可能会引起传动单元的损坏。

谢谢你我想你说的有道理。我检查一下。这台设备用在堆料机上,地线是导轨可能和这个有关吧?

网友H:
九楼说得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I:
继续关注相关信息!!

网友J:
电气烧毁一般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电气质量不过关。第二个是人比较傻,就是常说的2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感觉ABB有做烂之势!

在顶一下,希望大家关注!!!

网友J:
电气烧毁一般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电气质量不过关。第二个是人比较2B。

第一个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可能是第二个原因,请速查。

楼主:
谢谢各位:尤其是3楼6楼的建议。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外置的制动单元坏了。

网友K:
学习了!!我见过就是接错线烧了!

网友L:
第二个是人比较傻,就是常说的2B-----如此说来2B=傻?!我还以为专指铅笔硬度规格呢!我考试答题卡都用2B铅笔涂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