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能否用平板触摸屏电脑代替PLC触摸屏?

楼主(2009-03-31):
大家好!我现在的设备上有一台与DSP通讯的平板电脑和一个与PLC通讯的触摸屏,感觉一台机器上两个触摸屏有点多余,各位大侠能否提供解决思路,用一个带触摸屏的平板电脑同时控制PLC和干其他工作。

网友A:
请问:"带触摸屏的平板电脑"是电脑吗?它有RS232通讯接口吗?如果有,那么你就可以在该"电脑"上编个软件进行通讯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