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bVIEW8无法安装

楼主(2009-04-01):
安装程序初始化时,总是弹出错误提示窗口,提示说“TARGETDIR is undefined,the Directory table seems malformed.Aborting…”。点击“确定”后,安装界面就自动关闭了。

我安装过.5、LabVIEW8.6,也尝试过用光盘和安装包来装,都出现这种现象。这是怎么回事呢?请赐教!谢谢!

我的系统是Vista Home Basic,32位的。

网友A:
LabVIEW Team专业自动化系统开发

www.csulab.com

QQ:191202420

LabVIEW Team是由多名自动化系在读硕士研究生组成的专业自动化系统开发团队。依托雄厚的技术基础和人才资源,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全方位的项目技术支持。我们在工业控制系统、运动控制系统、在线监测等自动化系统中有着丰富的项目经验。选择我们将为你带来事倍功半的效果,可以大幅度提高您的自动化项目质量缩短您的开发时间。我们专注为您提供以下几种自动化系统服务:
Δ 数据采集+数据库系统
无论您是采用国产研华、阿尔泰数据采集卡还是高端的美国NI数据采集卡,我们均能快速的为您搭建满足各种个性需要的数据采集平台。根据您的项目需求可以提供LabVIEW、VC、Delphi、VB等软件平台,同时为了方便您对数据的查询和处理,提供SQL2000、ACCESS等数据库系统,将您采集到的数据实时存入数据库中,并可以随时查询和管理。

Δ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
集散控制系统(DCS)开发。采用西门子、AB、欧姆龙等主流PLC实时控制监视您的设备。如果您的项目涉及过程工业系统,如化工生产(如水泥、石油)需要精确的温度、电机转速控制等等,我们还可以为您提供先进的控制算法。如PID控制、模糊控制、预测控制、神经网络控制等等,精确的控制系统可大大提供您的产品质量减少工业能耗。
Δ 运动控制系统
如果您的项目涉及伺服电机、工业设备制造、高精度跟踪定位系统、智能医疗装置等设备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研制和改造中,您需要一个基于运动控制卡的软硬件平台。依托我们丰富的运动系统经验,我们可以为您的项目提供前期硬件选择咨询,保证在完成您的目的的前提下硬件费用最低,并为您提供软件平台,满足您特定的控制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