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4 2个通讯口都做自由口的问题

楼主(2009-04-01):
我准备用台达ES24 2个通讯口都做通讯口

如果这样,以后是不是就不可以在修改或者上传程序了?

ES60有模式开关,可以打到停止模式,ES32/24没有模式开关,怎么才能够再次转化为台达的通讯协议

网友A:
台达ES系列的PLC的COM1只能做从站,不能作为主站控制其他设备

网友A:
为什么需要两个通讯口都做自由口(RS)通讯呢?

楼主:
我的设备有一台因变频器购买不到,准备用ES24的一个通讯口接收单片机控制器的数据,把数据处理后写入到国产变频器里面

变频器是欧洲的,已经购买不到

我想用PLC的一个通讯口模拟变频器,接收单片机的数据,然后模拟变频器再返回一个数据到单片机

网友A:
其实你的目的就是想用PLC实现一个协议转换器的功能!?

楼主:
就是就是

变频器现在购买不到,设备厂家有备货要求3万一台

18.5KW变频器哪里值3万??

网友A:
你通过PLC的COM2口接收来自单片机的数据,还需要将控制数据以通讯的方式送给变频器吗?

楼主:
还需要把数据发送到新的变频器

网友B:
1、用COM1与单片机通讯,COM2与变频器通讯。

2、“如果这样,以后是不是就不可以在修改或者上传程序了? ”用RTU模式一样可以下载和监控程序。

楼主:
RTU模式主站无法与电脑通讯下载程序

网友C:
张智勇在纺织行业工作?其实不用两个通讯口就可以完成你的要求

楼主:
用什么方法??

一个通讯口同时做主站和从站?

网友D:
那你不如直接让单片机跟变频器通讯好了啊

楼主:
单片机我不懂编程,再说单片机板子上有6片89C55同时工作,很麻烦

网友E:
用一个通讯口就可解决,COM2做从站

楼主:
1个通讯口不行吧.容易与单片机通讯冲突

网友F:
com1只能做从站,用来接收单片机发来的数据,处理后com2发给变频器。

以前我做过上位vb通过485口监控ES14,232口挂触摸屏,经常会出现通讯错误,可能是plc响应不过来,如果你实时性要求很高的话估计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