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是否支持2个通讯口同时做主站?

楼主(2009-04-01):
海为PLC是否支持2个通讯口同时做主站?

网友A:
海为PLC的所有的串口都可以由用户自由配置主、从方式,当然也就包括同时做主站了。

楼主:
1个PLC的2个通讯口 RS232和RS485抠?那比较方便

还有就是如果我设置一个PLC的2个通讯口都是自由口模式,还如何上下载程序?

网友B:
如果设置一个PLC的2个通讯口都是自由口模式(做主站),这时如果要上下载程序,可以先将运行开关拨到停止位置进行程序上下载,然后再将运行开关拨到运行位置即可。

如果不想这样使用,也可以再增加一个通讯口即可,海为PLC的所有通讯口功能一样,都可以上下载程序、在线监控、做主站或从站联网等

网友B:
海为S系列PLC本体自带个通信口,还可扩展3个通信模块,共可多达5个通信口,每个口均可有用户自由配置成主、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