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horn报警声音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01):
wincc中用horn设置报警声音 第一次报警必须等一段时间才出现,消除报警后再次报警时声音就立刻出现,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激活程序的第一次报警声音的出现总会延时?

网友A(2010-01-17):
打开Horn,在Message assignment选项页选定Message Class为Error,定义一个Bool型的Tag;在Signal assingment选项页选定Tag为刚才定义的Bool型的Tag,在Sound中选择要播放的.wav声音文件。

运行时,只要Error类别的报警触发,则Bool型的Tag置位,.wav声音循环播放;可以将Bool型的Tag复位,.wav声音中止。

另外,还可以参考——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b_id=4&a_id=582928&s_id=0&num=15#anch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b_id=5&a_id=587924&s_id=0&num=7#a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