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ppi网络线怎么做

楼主(2009-04-01):
我现在有两台s7-200plc。想让这两台plc组成ppi网络通讯。网络线该怎么做,我用的是两台226的,都有两个port口。我把一个plc的prot1口定义为3号站。两个plc的port1口的3接3,8接8,编程电缆插在prot0口上,这样搜不到ppi网络。是不是编程电缆也要插在prot1口上啊

网友A:
手册有实例,

楼主:
没有找到啊。没有说网络线怎么做啊

网友B:
是的,编程电缆肯定要和你的网络在一条线上

网友C:
网上很多的  百度一下

网友D:
最简单的S7-200编程电缆制作

http://gongkongplc.sd.cn/showdown.asp?id=33

做好的话,顶一个!!

网友E:
你是说要监控网络吗,这样是不可以的

你只能把另一个PLC的数据或状态读取到带编程电缆的PLC放到寄存器里,就可以监控了

网络是不可以用编程软件监控的

网友F:
买现成的西门子网络接口和485网线多好,自己做还要配电阻。q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