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抱闸问题

楼主(2009-04-01):
我是做施工升降机的,做的一个项目是直起的,在试车下行停止的时候梯子要下沉一段距离,这是电机抱闸冒烟,很严重,请问这是为什么啊,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有可能是载重太大,抱闸的调整不太好。

网友B:
抱闸的形式决定了它的抱持力,一定的抱持力决定了它控制停止的重量。停止时的冲击力大于重物的重力。供参考。

网友C:
也许抱闸的制动片磨损严重,效果不佳,更换闸皮看看?

楼主:
是新的电机!

网友D:
载重太大,抱闸的调整不太好

网友E:
可能有打滑的现象

网友F:
负载太重,刹车调太紧了。

网友C:
刹车器表面有异物,需清理干净;刹车器材料有质量问题

网友G:
你搞的下降速度太快,注意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减速上.极大可能你设计的下降是脱离了减速器溜空车,如果是这样是十分危险的!!!

网友D:
楼主怎么也不来说说啊????

网友H:
如果是普通控制,要控制下降时的速度

楼主(2009-05-14):
是直接起制动,没有变频控制所以速度调节不了,

网友I:
负载过大,考虑减少负载再考虑先降速再刹车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负载过大,考虑减少负载再考虑先降速再刹车

楼主:
是直接起制动的,不是变频的,速度没办法控制啊

楼主:
减小负载当然会相应的下滑距离,不过额载是一定的啊,

网友K:
怎么控制制动器的?既要防止溜陋,又要防止磨损!才对

楼主:
控制正反转接触器的触点控制制动器的接触器线圈,控制制动器的接触器的触点又在整流桥的两端分别断交流和直流,然后才接的制动器线圈

网友L:
抱闸间隙和抱闸力矩没调好

网友D:
好象没别的问题了

网友M(2010-04-23):
靠,这问题简单啦,加个软启动,变频器,电抗器。也可以做一个对重嘛

网友N(2010-07-16):
可以考虑加电阻用来减速。

网友C(2010-09-06):
一年多了这个帖子又浮上来了!问题解决没有?突然想起别是你的电梯平层不好致使平层时间过久。平层应答信号如何取得?别只是时间原则应答,那就难怪轿厢未停住刹车已经抱紧并且开始冒烟了

网友O(2011-10-03):
下行没有减速直接制动造成,抱闸接触面积太小。

网友P(2011-11-05):
学习了,上次我也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不是垂直升降,我用的时候是水平快速停机刹车,老是冲过头,加变频,OK了

网友Q:
刹车片的好坏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网友R:
我不知道啊球解啊呵呵

网友S:
           可以使用传动比大一点的减速设备,改变上下速度,这个是关键,因为负载没办法更改。还有就是加大制动器的直径,适当减小抱闸力。

网友T:
在你电器设计或机械的时候应该加上快到楼层时缓冲装置。你的设计是理论上的,实际上的设计你还应该考虑刹时的惯性。临时解决方法:在到位时先让电机断电,然后再刹车。不过这办法治标不治本。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加缓冲或者加变频器。(变频器要加制动电阻,还要是电梯用的矢量的)

网友U(2012-01-19):
抱闸动作距离未调整好

网友V:
对这个不熟,帮不上忙。。。

网友W(2012-10-23):
要用矢量变频器,功率不变,普通变频器减速减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