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CPU 之间怎么通讯啊

楼主(2009-04-01):
AB plc CPU 之间怎么通讯啊

网友A:
可以走ETHENET

网友B:
AB有自己的网络:CONTROLNET

也可以使以太网(ethernet)

网友C:
利用ControlNet 或者Ethernet都可以实现的 要利用网络组态一下就好了

网友D:
要看CPU的硬件如何连接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AB有自己的网络:CONTROLNET

也可以使以太网(ethernet)

网友F:
远程的可以用MSG指令

楼主:
具体步骤是怎么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