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在step7上组态时那个dp怎么添加

楼主(2009-04-01):
在step7上组态时那个dp怎么添加,就是先1 ps307 2A电源,2 cpu315,3 dp,知道的请说下,谢谢

网友A:
你那个CPU有DP口吗?如果没有的话,请加入CP343-5DP通迅模块,才可以加DP从站的.

网友A:
如果你的CPU有DP接口的话,你用鼠标选中DP一栏,然后右键选择添加主站系统,然后在添加从站。

网友B:
1 . 2 楼的同志说的很OK ........

网友C:
加入CPU,然后在DP选项里新建DP 连接,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