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Citect与Unity PRo 通信的设置DEMO 啊?

楼主(2009-04-01):
我今天用CITECT 7.0与unity 3.1 的仿真器通信 老是显示#com ,不知道那位兄弟有这样类似的通信设置。

包括 I/O device的设置 协议选择 等等

最好还有unity 的设置。

谢谢啦!!

楼主:
我的邮箱: qlu0634@163.com

谢谢!

网友A:
地址用127.0.0.1,应该没什么问题,没特别的地方,协议选择MODNET

楼主:
hujun 您好

您有具体的设置吗 给个DEMO 把 老通不上 郁闷死了 谢谢啊

楼主:
还有就是MODNET协议是什么?我用这个协议可以通上,但是当我定义一个变量标签时,它的地址应该是什么?

网友B(2009-10-07):
CITECT7.0里网络地址干什么用的?跟UNITY配置有关吗?帮助文件太垃圾的,基本都是关于串口,似乎很久没更新了

网友B:
悉雅特软件里有很多MODNET,MODNET1、2、3、10、11、12、13、20、30、IBM,到底都干什么用的?帮助里没有,不知谁清楚?我用通信快速设置向导设置与M340 P2030通信,显示的是MODNET30协议,但当导入标签时,又提示说不支持MODNET30,搞了一天,通信都没建立起来,又是十一施耐德的人都放假了,急!谁知道怎么用啊?

网友C(2009-12-21):
带fastlinx功能才可以导入变量,如果想导入变量可以选择quantum下面的tcp fastlinx协议

modnet后面的数字具体什么区别可以查看knowledge base,搜索一下

网友D(2011-08-06):
各位大侠,小弟刚接手项目,也急需CITECT 7.1与unity 4.0 的仿真器通信 ,协议, 地址,怎样设,还有CITECT 7.1与unity 4.0 地址对应,我QQ邮箱76442916@qq.com.cn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