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
请教:FANUC数控车6140故障

楼主(2009-04-01):
机床Z轴无论是手摇还是手动,都出现Z轴超程报警,而机床实际位置并未触及硬限位,出现报警的位置总是在一个范围段内,后来,将参数#3004的OTH由0改为1,报警消除,可硬限位却不再起作用,超程也不再报警,请问是什么原因,该如何维修?

网友A:
估计是在中间那个范围段内的某个位置,误触发了回参减速开关,以致原点误建立起来,软极限也在错误的时刻起作用了。只要关机,再开机过程中双手指头同时按住P、Q字母键不放,系统重新启动完成后再回参,就可以找到准确的原点位置,也不会有意外的超程报警了

网友B:
1:检查线路,我以前见过这样情况,线接错了。
2:观察PLC,看出现这样情况,信号点有没什么变化
3:重灌参数

网友C:
FANUC
的系统是哪个0的还是0i的还是18i

网友A:
楼上问得好,还有个方法是修改软极限参数后重新回参,再改回参数,具体参数与系统规格型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