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与热电偶哪个精度高?

楼主(2009-04-01):
热电阻与热电偶哪个精度高?测100度左右的温度,用热电阻好还是用热电偶(E分度号)好?

网友A:
100度左右用热电阻好点

网友B:
热电租常用测量高温度时使用500以上把。

热电阻测中温中常用。

不知道说的对部对

网友C:
精度高低取决于你选用的温度表。                        100度,阻偶都可以。。 如要求响应速度快,选偶。。对速度无要求可选阻。

网友D:
要看你的传感器型号才能确定哪个好,还要考虑价格,反应速度等等,一般100度我们都用Cu100的热电阻传感器

网友E:
100度当然用热电阻了不过要想精确还是要看表的

楼主:
我已用热电偶了,响应速度快,信号直接进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