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力泵空转时容易烧电机 如何解决,具体方案?

楼主(2009-04-01):
       本人刚刚接触现场设备管理,遇到下面的问题 请各位帮帮忙:

       输送聚乙烯醇原液的磁力泵,当原液没有的时候,磁力泵空转,容易造成电机烧,怎么解决呢?

楼主:
        输送聚乙烯醇原液的磁力泵,当原液没有的时候,磁力泵空转,容易造成电机烧,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无介质输送使转子主轴与稳定轴承干摩,会烧碎轴承。

磁力泵是由输送介质给滑动轴承提供润滑和冷却的,在没有开入口阀或出口阀的情况下,滑动轴承因无输送介质润滑和冷却而导致高温从而损坏。

所以,在原液没有的时候最好停泵。

网友B:
加一个压力表。 。当泵转N秒后,若压力为0,,可以认为是没有 “原液”  可以依具体控制工艺延N秒停泵。 。

网友B:
又详细看了下帖子   。。可以在泵入口加压力表,液位计 等等。 。

楼主:
   谢谢! 我也想到了这个方法,但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2011-09-02):
引用 网友B:
关于加一个压力表。 。当泵转N秒后,若压力为0,,可以认为是没有 “原液”  可以依具体控制工艺延N秒停泵。 。

那要启动泵,又怎么能启动呢,压力为0 时泵停了,启不了了。

网友C:
在管道上加一个传感器的东西检测下看液体有的话再启动

网友D(2014-04-04):
这个问题"宁波巨龙电气"(电机保护器行业领导者)可以解决!有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