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一个脉冲点通过外部继电器来控制多个步进电机?

楼主(2009-04-01):
能不能用一个脉冲点通过外部继电器来控制多个步进电机,有这样做过的请给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步速慢的话应该能吧,步速快就不行了,比如说每分钟10000步,用继电器肯定不行,继电器的动作有延迟,而且加入继电器后多了很多的 电磁干扰

网友B:
可以吧 不过继电器要先于脉冲输出吸合

网友C:
1楼和2楼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驱动的脉冲,一个是切换电机的信号。

不过我相信应该是第二个概念。切换频率不高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如果单单是用来切换电机的信号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E:
我认为不行,慢的话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继电器的触点频繁动作,会用不长的,要是快的话就更不行了,继电器根本反应不过来.肯定要丢脉冲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不行,慢的话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继电器的触点频繁动作,会用不长的,要是快的话就更不行了,继电器根本反应不过来.肯定要丢脉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