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mcgs的软件,在报警显示构件中显示的报警信息可不可以删除掉

楼主(2009-04-01):
请问用mcgs的软件,在报警显示构件中显示的报警信息可不可以删除掉

网友A:
在构件的事件中用构件方法中的Clear( )函数,点击可以删除掉;你在报警显示构件属性设置中把最大记录次数设为固定的

网友B(2013-08-08):
同问!没找到clear()函数!

网友C(2016-01-28):
对的,没有。。。。。。。。。

网友D:
报警信息用函数删不了,要用启动属性里删除或者下载工程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