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普通继电器控制三相交流电动机停止,驱动电路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2009-04-01):
用普通继电器(PAla-24V)控制三相交流电动机停止,驱动电路应该怎么设计?

用简单的三极管放大电路可以吗?

网友A:
用开关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用开关不行吗?

呵呵,要求用继电器

网友B:
第一你要声明你那个电机是多少W,还有你的普通继电器具体型号,我在网上找了很久也找不到,所以不能帮你什么忙,你把要具体继电器的型号写出来,我们好计算可以不可以用。

网友C:
楼主外行人,鉴定完毕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用按钮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再控制接触器动作然后控制电机启停吧?你是问中间继电器怎么控制吧?

网友D:
三极管可以控制,不过也要加中继啊。

网友E:
没说明白具体情况,继电器灭弧能力几乎没有,所以不能控制较大功率电机。

楼主:
对:才大器粗 关于

楼主外行人,鉴定完毕

内容的回复:

正因为我是外行人,所以才要问啊,我只想学点儿东西

楼主:
电动机是在船上用来驱动的那种,具体型号我也不清楚,我只想了解一下大概的驱动

单片机输出信号给继电器,关闭电动机或者实现切换电动机,我对这方面基本没涉及过,所以希望各位高手耐心点儿,谢谢啦

我以前没用过继电器,该用哪种我也不晓得,希望高手们给点儿建议

网友C:
继电器想用哪种都可以,看你驱动电压是多少,再用继电器触点控制接触器起停电机,接触器根据电机型号选择。

网友B:
第一:你可以直接买一个三相电机正反转啊,直接可以用单片机驱动正转,反转。(如果有你需要反转的话采用这样的方案)

第二:如果是直接开始导通电机,要么停止电机,买个三相固态继电器。在船里用可以可以防止盐化,有触点的因为海里的风多带盐。多少容易坏。

以上两种方案是电机比较小的情况下。小于400A的电流(额定在100A的电流情况下)

如果电机很大,你可以用三极管驱动固态继电器,在用固态继电器驱动大型接触器,是那种电流在500A以上的接触器。

真的不懂,就加我QQ吧1051131379

网友D:
大个的叫接触器,小个的叫继电器。接触器一般有阻容吸收装置用来灭弧

网友F:
.........................................简单的问题还是回家好看看书吧

网友G:
何谓简单何谓难                               ?

网友H:
楼上的朋友说得很详细,继电器一般是用在容量大的接触器控制回路中,通过按钮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开\合控制接触器.普通型的继电器触头容量不大于10A,不能带动电动机,在PLC中也是通过PLC通道倒通带动继电器然后继电器带动接触器.还有如接触器辅助触点不够的情况下也可以在接触器上并联一个继电器带动其他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