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好几个变频器做同步

楼主(2009-04-01):
有什么好的方案吗?如果把所有变频器的接电位器的3个端子都连在一起,用1个电位器来控制可以吗?

网友A:
1)同步精度要求不高,用个同轴3联电位器也不错。。

2)同步精度要求稍高点,可用个4路同步控制器,一个电位器信号输入,可输出4路同步信号,每路信号还可以微调;

3)要求精度高,就要求用PG加主从跟随控制了。。

楼主:
加PG做主从跟随的话,具体怎么做?在第一台电机轴上家PLG然后反馈给第一台变频器,然后怎么做跟随呢?

网友B:
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C:
很多种方式,看你工序要求了,一般用个同轴3联电位器也行,更简单的就是用变频的模拟输出作其它变频器的频率信号都可以,要求高的就要加其它东西了。QQ:603037506

网友D:
1)要求不高的话,用四个电位器,一个作总调,三个作分调。2要求教高的话,就要用同步控制器了。

网友E:
用一台四单元的同步控制器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联系人:梁红兵
手机:13916621704
电话:02156183861
传真:02156183862
网址:www.boxin.biz
邮箱:service@shboxi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