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个电位器控制10台变频器

楼主(2009-04-01):
13个电位器控制10台变频器要求同步3个总调10微调

怎么接线,有图最好。

网友A:
3套4路同步控制器..

楼主:
对:平和 关于

3套4路同步控制器..

内容的回复:
我说的是用电位器,不要其它的

网友B:
十路单独控制十台,三路同步调整:

网友C:
这个简单把它们串起来就是了

网友D:
不用控制器,调试很麻烦,不要省那2000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十路单独控制十台,三路同步调整:

是这样,怎么接线

网友E:
三个总调用变频器FM端子,接到调速端子上。用继电器加以转换,再实现微调。

网友F:
当你调节一只电位器时,所有的变频器的输入电压都会有变化.你能接受这样的前提吗?方案有问题,此路不通.

楼主:
对:boxin 关于

当你调节一只电位器时,所有的变频器的输入电压都会有变化.你能接受这样的前提吗?方案有问题,此路不通.

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是台达变频器,3个总调串联起来控制5V,微调就的电压是有总调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