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plc有一种命令是PLSR--可调速脉冲输出,它能同时输出y0和y2吗?

楼主(2009-04-01):
我想用一台PLC控制2个步进电机一个接在y0,一台接在y2(EHx系列),2个点有时同时输出脉冲,有时不同时输出脉冲,比如y0输出脉冲后,延时1秒y2再输出脉冲。如果台达的plc不行还有哪种plc能达到这样的功能,谢谢答复。

网友A:
我想用一台PLC控制2个步进电机一个接在y0,一台接在y2(EHx系列),2个点有时同时输出脉冲,有时不同时输出脉冲,比如y0输出脉冲后,延时1秒y2再输出脉冲.台达PLC可以实现你的功能,只要使用两个PLSR指令做脉冲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想再确认一下,我用过三菱的FX-1sxx可编程控制器,只能控制一个端口的输出,不能2个同时输出。请问这种用法你使用过吗?你的意思是:

---|  |---------------------------------------{PLSR  K1000  D10  K3000 Y0]

---|  |---------------------------------------[PLSR  K1000  D10  K3000 Y2]

   X0

说明:2个常开点都是x0

网友B:
楼上那个用松下的来做 FPXC14T

网友C:
你可以从plc的原理来分析,这个结果能不能成立 ,plc是怎么执行指令的 ,从上到下,其结果不会差1-2s 也在毫秒级的。

网友D:
用台达的可以,我用台达的可以同时控制2台伺服都行的,2台通讯可以同时控制4台伺服,都是同时动作的,

网友E:
台达主机最多可以控制4个的

网友F:
用台达EH2型可以同时控制4个,即Y0,Y2,Y4Y6。

网友G:
SA/EH 系列机种,本指令于程序中使用次数并无限制,但是SASX/SC/EH同时间可有2个指令被执行。EH2/SV同时间可有4个指令被执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想再确认一下,我用过三菱的FX-1sxx可编程控制器,只能控制一个端口的输出,不能2个同时输出。请问这种用法你使用过吗?你的意思是:

---|  |---------------------------------------{PLSR  K1000  D10  K3000 Y0]

---|  |---------------------------------------[PLSR  K1000  D10  K3000 Y2]

   X0

说明:2个常开点都是x0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