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异步电机不通电。被负载拉着转,回发电???。

楼主(2009-04-01):
有贴子说,普通异步电机不通电。被负载拉着转,回发电.。我想不通。他也没有励磁是怎么回发电的。请高手说说。

网友A:
没有励磁,但有剩磁,不过不可能有多高的电压。

网友B:
如果刚断电,就被翻转会像楼上说的。如果带电翻转,那就发电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那帖子不对。

网友D:
道理如是也,但是好像三相异步线绕式电动机的回馈制动是没有给其励磁的,看来还得再仔细想想!

楼主:
剩磁是哪来的,没通电的新电机也有剩磁吗?

下面这个故事是真的吗/或者说可能吗

给你讲个故事:前几年北京有人搬家,把电风扇放在汽车上,车开动后,电风扇迎风旋转,结果坐在电风扇下面的工人碰到电扇插头被电死了。

网友E:
六楼,呵呵,原来今天愚人节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剩磁是哪来的,没通电的新电机也有剩磁吗?

下面这个故事是真的吗/或者说可能吗

给你讲个故事:前几年北京有人搬家,把电风扇放在汽车上,车开动后,电风扇迎风旋转,结果坐在电风扇下面的工人碰到电扇插头被电死了。

现在已经是4月2号。过了愚人节,但故事里的事,还是说是就是真的!这不就是风力发电机原理吗?人民海军!

当然,要说插头把人电死是有点无巧不成书,它得构成回路通过心脏才有生命危险。但若说发电是绝对可能的。

XW:那“他也没有励磁是怎么会发电的”?

东方:他这个磁场是转子产生的,在定子线圈里产生感生电动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剩磁是哪来的,没通电的新电机也有剩磁吗?

下面这个故事是真的吗/或者说可能吗

给你讲个故事:前几年北京有人搬家,把电风扇放在汽车上,车开动后,电风扇迎风旋转,结果坐在电风扇下面的工人碰到电扇插头被电死了。

现在已经是4月2号。过了愚人节,但故事里的事,还是说是就是真的!这不就是风力发电机原理吗?人民海军?

请注意,风扇里面有电容.

网友H:
异步电机若离线发电,必须电容! 磁→电变换是有增益的,增益在于动能, 你可把这理解为动能泵浦的LC自由振荡电路。

网友I:
普通异步电机被负载拉着旋转的速度是多少?设想如果超高速旋转会怎样?

网友J:
给你讲个故事:前几年北京有人搬家,把电风扇放在汽车上,车开动后,电风扇迎风旋转,结果坐在电风扇下面的工人碰到电扇插头被电死了。

???????????????????????????????????????????????????能电死人吗?????????

网友K:
不发电, 要是这样能发电的话,发电机就不用励磁机了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