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接地是否会导致电机直接烧坏

楼主(2009-04-01):
转子接地是否会导致电机直接烧坏,现有一港口门机,起升机构电机烧坏,该电机控制方式为转子切电阻控制,检查电阻绝缘值只有3兆欧。没有过流及过载的现像,各方面都检查了,没有发现异常,现已烧坏二个电机啦。

网友A:
请教转子怎么接地~~?

网友B:
转子接地一般是不会引起电机烧坏的.    转子是相对定子线圈是独立的.转子是感应到的电能.它的接地是不能引起电动机的定子线圈烧坏的.   3兆欧也是正常的..

网友C:
是转子线圈对转子铁心绝缘有3欧姆吗,那样肯定是转子线圈有”接地“的地方,导致不能切电阻启动,重载启动时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