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安装问题求教

楼主(2009-04-01):
在安装InTouch-8.0版本是遇到点问题,希望哪位高手和大哥指点一下,或有此软件吗?谢谢

错误1920.服务"Network DDE DSDM"(NetDDEdsdm)的启动失败.请确认您有足够的权限启动系统服务.

网友A:
右键 - 我的电脑 - 管理 - 服务   把相关服务属性设为自动

网友B:
你是用管理员登录的吗  用管理员登陆 进入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NETWORK DDE 与NETWORK DDE DSDM设置成自动运行重启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