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变频器送电导致馈电开关漏电跳闸的原因

楼主(2009-04-01):
我最近遇到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一台防爆变频器在煤矿应用,安装调试都还可以,运行有一个月吧,突然矿方说变频器有故障了。于是赶快前往处理,到现场后,发现是变频器的前级馈电开关漏电跳闸。但是经检查没有发现变频器有问题。现场送电,发现前级馈电开关显示漏电,然后跳闸。没有查出问题只好用一笨法。把变频器里面的整流桥和IGBT全部换成新的。但是送电故障依旧。有哪位能给指点一二。

网友A:
哎~.你是不是搞变频器的.一般的说明书上说的很清楚不允许使用漏电,你可以换成空器开关

网友B:
哈哈哈,有钱人,想换就换。结论:钱多呗

网友C:
哈哈,真是想不到还有这样解决问题的,看上去很专业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D(2013-12-04):
馈电开关受干扰,换开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