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和威纶通连接,另外控制东元变频器能用485做么

楼主(2009-04-01):
能否通过485通讯做?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2009-05-25):
加FX1N-485BD,可以做的,但是我不会,东元的通讯协议好像不对

网友C:
东元的变频是做MODBUS  RTU 通讯的  FX1N是可以做的  .就是CRC效验码程序写起来比较麻烦.我前几天刚做过这个

如果你要的话 我在QQ上传给你  181673291

网友C:
东元走得是MODBUS RTU  和FX2N  我是完全通讯好了.主要是CRC校验比较麻烦

我是按照CRC得校验要求来写PLC程序得.  可能有些指令1N得不能用.如果你需要可以

找我要.我吧2N得程序发给你参考.QQ 181673291

网友D:
全是用三菱的就很方便做了,有现成的程序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