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低频转矩问题

楼主(2009-04-01):
新上的刮板式输煤机,低频时(5--10HZ)经常出现电机自停的现象,变频器反馈频率正常,电流运转时大一些,不知是变频器低频转矩补偿不够还是电机容量过小?(国产汇川变频器,矢量控制型的)。谢谢

楼主:
电流比运转时大一些

网友A:
低频补偿不足,变频器可能选小了

楼主:
谢谢,不过已经选用了比电机大一个级别的变频器,还是小了吗?

网友B:
如果常运行在低频,就考虑加变速箱可能会好点

网友C:
请问你的调速比为多少。这方面的担心我也有,还好还没有出现,但是想积累一些经验吧。

网友D:
变频器的频率太低了吧,最好还是能再加个减速箱把频率提高一些

网友E:
可以加大你的启动力矩试试,不行就要再放大一点变频器的容量。汇川的变频器可能就是要再放大了,有问题可以研究一下Q:603037506 13814241343本人从事变频行业八年了,还在变频生产厂家做过几年

网友F(2011-10-14):
我用的变频螺旋给料低频时也经常出现卡料情况,个人建议还是增大减速比效果最显著。

网友G:
晒晒更健康。

网友H:
电流过大..变频选择大一点试试

网友I:
这个还真不是很清楚,我也碰到过这样类似的问题,而且我那个还发生了抖动现象,不知道你那有没有,一般来讲是低频补偿问题了,我是三科变频器生产厂家。有问题可以研究下:13867439370

网友J(2012-09-17):
可能就是低频补偿的问题,可能容量小了点

网友K:
可以用VF控制适当把电压调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