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09-04-02):
最近使用三菱E740的485无协议通讯,使用PU口,不能启动,同样的PLC程序在与A740的通讯时没有问题,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有用过的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你E700参数怎么设置的啊

楼主:
我就设了一个79操作方式,我设为3,是PU+外部操作方式

现在的问题是我用FX1N-485BD与变频通讯时,没有用PLC给变频器送参数时,FX1N-485BD的两个通讯灯是交替闪烁的,因为我做了每秒发送和回发的程序,我只要一用PLC给变频器送频率等参数,通讯就不行了,FX1N-485BD只有发送灯闪烁了,接收灯就不闪了。

可我的这些程序都是在A740上验证成熟了的。

A740和E740在485通讯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高手指教

网友A:
E740除了P79=3外,还要P551=2,P122=9999,设完之后要断电再上电

网友B:
应该是参数设置的问题,程序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P79=3,P551=2,P122=9999,设完之后要断电再上电

网友D:
通讯那几个参数要设定的,我用过,可以通讯的!

网友E: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请高手指导一下。

使用三菱E700的485无协议通讯,使用PU口,不能启动,同样的PLC程序在与E500的通讯时没有问题 请高手指导

网友F:
楼主试验完给个答复,不能~~~~

网友D:
楼上的几位好像参数设置的很简单啊,呵呵,我好想设置了很多参数呢!

我一般往变频器里面写参数时只写不收,各位看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G(2009-06-02):
P79=3,P551=2,P122=9999 之后还是不能启动,请问485BD连接一台E740,BD端和E740端还需要接终端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