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管经常烧坏

楼主(2009-04-02):
发热管安装之后使用不到半天就烧了,是用交流接触器来控制的,不知道是不是发热管的质量问题,请问大家能否改造成用变频器来控制。把频率降低。         请大家说说自己的工作经验,发热管是什么原因这么容易烧坏。

网友A:
头次听说用变频器控制加热管的.....用调功器吧,那才行

网友B:
我们都是用。。。。调压器手动调整或者用温控器带接触器调温,如果功率足够大,就不要一直加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头次听说用变频器控制加热管的.....用调功器吧,那才行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大家一般是什么来控制的,经济实用。

网友D:
用调压模块,就行了。市场上有的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调压模块,就行了。市场上有的是。

网友F(2012-10-08):
我们在帮一家港资企业在找一位加热管研发设计专家,具体职责及要求如下:

Responsibilities:

l  Handle DE project to serve customer requirement;

l  Perform heater design, heater testing ,sample preparation, customer
 approval and mass production;

l  Sometimes travel abroad or inland.

Requirements:

l  Bachelor degree in mechanical or Electrical Engineering;

l  Over 5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for the heater design of dish washer;

l  Have electrical appliance design or manufacturing experience and able
    to work well in team independently;

l  Sound project management skill;

l  Solidworks and CAD skill

l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and mandarin;

l  Positive attitude to work under pressure.

期待高人前来咨询。0755-222317469  E-mail:annie.huang@richtiehr.com  锐斯泰猎头Ann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