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手出来讲一点PLC最常用的指令有多少?对我们新手学习有帮助。

楼主(2009-04-02):
首先多谢各位老师傅了! 我想这个可能好多新手学习朋友也想知道的,因为我觉得对我们刚刚学习的朋友都有帮住,因为这样我们学习起来就有针对性了,而且也能加快学习的进度!

网友A:
置位、复位、传送、比较、加、减、乘、除是最常用的指令。

网友B:
最常用的指令根据你所从事的行业不同,使用的指令也会不同,另外与编程人员的思路也有很大关系,请参考编程技巧101例!

网友C:
接楼上,还有定时器、计数器、上升沿、下降沿、子程序调用

运动控制行业的话还有频率输出指令、正反三角函数计算、平方、开方计算等运算指令。

网友C:
PID运算指令也是过程控制和运动控制中最常用的

网友D:
最常用的指令有:LD , AND, OR ,OUT

网友E:
看你用的是哪种方式编程,有类似汇编语言的语句表,梯形图,顺控流程图,数字电路里的与或门电路。西门子s7 300里面还有类似C语言的高级编程语言。

目前最主流的是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