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绕线电机转子电阻器切除问题★★

楼主(2009-04-02):
在起重机电气系统中,常规控制电动机的速度,一般多采用接触器切除电机转子电阻器的方式实现的,就接触器的接法大概有常用的以下三种情况:

1、接触器三角形接法

这类接法接线比较复杂,但是接触器的电流为转子电流除以根号2倍,所以接触器容量较小。

2、接触器星形接法

这类接法接线比较简单,但是接触器的电流要大于转子电流,所以接触器容量较大。

3、V形接法

该方法在两台电动机的转子电阻同时切除时特别合适,可以使用一只四级的接触器,同时切换两台电动机的转子电阻。此类接法接触器的容量选择同星形接发类似。

注明:电动机的转子电流可以通过电机产品样本中的技术参数获得,每个厂家的电动机技术参数基本相差不大。也可以通过计算获得。

网友A:
的确如此,最好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B:
又学到了些知识。谢谢啦!

网友C:
以前没接触过,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D(2009-11-27):
行车绕线转子电机切电阻的接触器(星形接法)为何要用3对触头,我觉的用两对触点也能短接电阻了,请师傅们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