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瞬间掉电故障

楼主(2009-04-02):
       在实际生产中,由于供电系统发生短路、接地等故障而导致电压瞬间掉电或降低(毫秒级),软启动器就发出故障信号——电机断电(此时电机转速并没有降低多少),严重影响了生产的连续性,造成极大损失。为解决此问题,我们把旁路接触器改为具有延时脱扣功能的,但没法解决软启动器报故障的问题,请问各位有何高见?谢谢!

网友A:
调整启动器整定值,问题可能解决

楼主:
有没有其他方案?谢谢各位!

网友B:
软启动器采用ups 供电

楼主:
对:zhxl 关于

软启动器采用ups 供电

 这样恐怕也解决不了吧。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