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PWS6600S的com1口能不能用作RS232通讯啊

楼主(2009-04-02):
我现在用海泰克PWS6600S的com2 口与伺服通讯(RS232)通讯上了。但是用com1RS232通讯就不行。电缆参数设定都一样的就是 com口不一样。是不是com1没有RS232通讯的功能,只能作485或422?

网友A:
需要设置好通讯口.用那个.

网友B:
上电后在config 中设定。。。。一样用的。。。

网友C:
可以的,选择好COM口就好了

网友D:
6600s的com1口有232方式,改成com1口需要确认以下几点:

1、屏的拨码开关SW5,SW5=on 则在屏的系统菜单confg中修改通讯口和通讯参数;SW5=OFF 则在ADP软件中的“设定工作参数”中修改通讯口和通讯参数。

2、屏和伺服的通讯参数要一致。

3、通讯线接线方式正确。

网友E:
设定好是可以用的.

网友F:
学习,应该可以的

网友G:
可以的;但需要在屏上设置一下;

网友(2009-05-04):
没一点问题、,别慌.再试试

网友H(2009-11-10):
可以的,设定参数一样就行了

网友D(2009-12-21):
半年了!还悬着那......

网友I(2010-03-06):
应该可以的,端口设置好了吗

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J(2010-05-01):
学习了一下,又涨了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