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RS485的数据线能否与西威的变频器AVY-4370-KBX通信?

楼主(2009-04-02):
我现有一条USB转RS485的数据线,打开EASY_DRIVE后不能与西威的变频器AVY-4370-KBX通信。请问有没有比较熟悉西威变频器的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是数据线的问题,是不是两端都要用9针的那一种数据线?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西威的变频器,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搞工控14年了,希望知道的朋友能解释一下。我的QQ690939632。

网友A(2011-03-30):
西威变频器的RS485定义和国标的RS485定义不一样的,所以你得向厂家买RS485转接口或自己做根数据线

网友B(2012-09-21):
搞定没有,联系我QQ:673017739

网友C(2023-06-09):
请教西威的端口需要哪几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