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GS通用版6.2读取数据,想看到数据的3位小数怎么做啊?

楼主(2009-04-02):
用MCGS通用版6.2读取数据,通道里是5位小数,在窗口里想看到3位小数怎么做啊?

网友A:
你可以用标签做,或在自由表格试一下,在自由表格里添加上变量后,再在连接变量的基础上(输入状态下)输入3|0,表示截取小数的前三位,你试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