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软件
关于科尼起重机用的VACON变频器的55-Board fault故障

楼主(2009-04-02):
在使用手册上怎么找不见。有54,56,看不见55故障。我查的NX系列的手册。是不是控制板的故障呢?上电就报。

网友A:
如果需要NX系列的CPU控制板 我有13221971118

楼主:
问题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控制板故障啊!

网友B:
55 board Fault,坏了还是问厂家买备件比较放心

网友C(2010-09-20):
55实际值监控/实际值(取决于参数2.7.22)超过或低于实际值监控限制(2.7.23)

网友D(2012-08-19):
插板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