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在转动时,若再通电启动,是不是启动电流会减小?

楼主(2009-04-02):
异步电机在转动时,若再通电启动,是不是启动电流会减小?

网友A:
当然是啦!星三角起动也有利用这个原理。

网友B:
当然是啦

网友C:
注意别是反转呀,那样会更大。

网友D:
是的,会减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注意别是反转呀,那样会更大。

这种情况对电机也有损害

网友F:
当然是啦!星三角起动也有利用这个原理

网友G:
        星三角起动可以降低启动电流,但并不是因为切断电源后再接通电源所致。相反,如果切断电源后再接通电源,即“异步电机在转动时,若再通电启动”,电动机的残余电压与再合闸时的电源电压在某一相位时叠加,会产生1~2个周波的尖峰电流,其值 约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残余电压+电源电压/电源电压)倍。如星三角起动时,尖峰电流(峰值)约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9倍,因此,在星三角起动电路中,低压断路器的瞬时动作电流应整定到电动机额定电流In的14倍(19/√2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星三角起动可以降低启动电流,但并不是因为切断电源后再接通电源所致。
请教LONYE先生:您老认为星三角启动不切断电源吗?小人以为星三角启动过程中,交流接触器切换时肯定是“切断电源后再接通电源”的。不知要不要考虑(残余电压+电源电压/电源电压)倍?谢谢!

网友I:
东方朋友,好像你没有看完LONYE后面的话,他后面的意思表明他认为星三角启动是要切断电源的。向两位老师学习!

楼主:
电机直接启动,勿扯远了,

8楼的意思,启动电流会变大了?

网友I:
to明月:好像8楼没有那个意思

网友J:
我也不大明白8楼的意思,和我们一般的经验好像相反,启动的时候不利用这个原理嘛

网友I:
8楼的意思就是星三角启动能降低启动电流,星三角是先启动.再切断电源.再接通电源,峰值启动电流大约是额定工作电流的19倍,即有效值14倍,所以低压断路器整定到额定电流的14倍。

好像是这样的哦,至于8楼说的是不是都对,不敢肯定,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K:
启动电流不会减小。星三角启动在切换时的突入电流和三角直接启动的电流是一样的。

星三角启动能降低启动电流仅仅是在星型时的电流值减小(1/3),且缩短了三角启动的大电流的时间。

网友K: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1-B531-68CC48945FF3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H:
谢谢大家的发言!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启动电流大和切换电流大是两个概念。

1、直接启动电流是工作电流的5~7倍。改为Y—△启动,启动电流降低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启动时间较长,一般几秒钟或更长。每次启动都差不多是这样的电流。

2、切换时的大电流时间很短,只有几个周期,但电流更大,最大有可能是In的14倍,而且有随机性,不是每次一样。即使是Y—△启动,切换时,也可能有这么个大电流。

XW:那还要Y—△启动干嘛?直接启动电流只要大五七倍即可,现在要达到14倍!

东方:那就要考虑到时间长短了,直接启动5~7倍的电流要几秒钟,而Y—△启动切换电流有14倍是大了一点,但时间只有几个周期,还是合算的!

XW:哦!这就是长痛不如短痛道理吧?

东方:是啊!

XW:那“异步电机在转动时,若再通电启动,是不是启动电流会减小? ”

东方:这有两层意思,和Y—△启动相似,启动电流是会减小,不会有额定电流的5~7倍,但切换电流还是很大,不过时间很短,只听见“空”的一声,好了。吓一跳而已。

XW:那也不好啊!说不定要跳闸!能不能减小切换电流?

东方:当然可以!切换时先用电阻串在电路里接通电源,几个周期后把电阻短路即可。

XW:那不变成电阻降压启动啦?

东方:不是!现在是解决切换几个周期的冲击电流问题,你又把它搅到启动电阻去了!

XW:反正要用电阻,不一回事嘛?

东方:不是!时间不同嘛!这个叫“切换限流电阻”,只要顶住几个周期即可,功率不需要太大。而降压启动电阻,要工作好几秒种,所以功率很大。

网友L:
是啊,也会起动更迅速。

网友I:
从原理上来说,这个“切换限流电阻”,是否就是“限流启动电阻”,因为开始的那几个周期,应该算是电机启动,大电流电机快速启动之后,立即快速切换到正常工作的电源接线状态?

网友I:
原来星三角启动是利用很大的启动电流瞬间启动电机,然后再电机正常接线平稳加速下去。这样的好处是电机启动时间大大缩短,坏处是启动电流大大增加。

ok?

网友I:
这对于电机带载启动非常有效,否则电机可能无法正常启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从原理上来说,这个“切换限流电阻”,是否就是“限流启动电阻”,因为开始的那几个周期,应该算是电机启动,大电流电机快速启动之后,立即快速切换到正常工作的电源接线状态?

        “切换限流电阻”和“限流启动电阻”还是不一样的。

        “切换限流电阻”主要是限制切换时几个周期的冲击电流,形成原因是电源电压相位和已经转动起来的电机的相位不同。转动起来的电机断电后还在转,这时它就是发电机!再接通电源,就相当于发电机并网,如果相位不巧,就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但几个周期之后就会纠正过来。毕竟是胳膊扭不过大腿,这个时间内,约几十毫秒,它的作用是“切换限流电阻”。

       注意,当切换冲击电流过去之后,电机可能还没有达到额定转速,要继续加速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和电机大小有关,一般要几秒到几十秒。这段时间内,如果电阻还接在电路里面,它的作用就是“限流启动电阻”。

XW:那还是一个电阻嘛!开始的那几个周期,算是电机切换,后来就算是电机启动?不用区分也可以的。

东方:那可不行!不该它干的事能叫它干吗?那启动电阻怎么想?再说,它也干不了啊!

网友M:
东方说的很明了.对22楼的(电机可能还没有达到额定转速,要继续加速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和电机大小有关)的补充

这个时间和负载惯性大小也有关.

网友N:
     是啊,也会起动更迅速,不过不建议这样使用电机。

网友O:
方向相同的话,会降低启动电流的.星三角启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网友P:
方向相同的话,会明显降低启动电流!

楼主:
谢了!

下一步我的目的是问: 风机直接启动,由于需大扭矩,启动电流大(12倍),启动时间长(20秒),

启动电继总是跳,一旦启好了,电流又并不大,如何简单解决?

能否用PLC启:启5秒后,停5秒,再启秒5秒再停5秒,如此几次,能否解决热继会跳的问题?

楼主:
字弄错了,“热继总是跳”

网友Q:
你典型的闭门造车式 。

网友G:
简单解决的方法是在启动期间热继电器不接入电路,待启动结束后再接入热继电器。

网友R:
电机转着启动,电流可能会小,如果顺着启动电流时,尤其顺转速可观时(如果转速不大,启动电流也没有多少变化);电机反转时启动,电流会不小反大,比如风机停转了,但由于自然风吹使得叶片碰巧此时反转,那要先克服反转在正转启动风机,电流就会大的

网友S:
当然是啦!星三角起动也有利用这个原理 ..

网友T:
楼上说的全对

网友U:
大家好,我新加入,以后多多关照,谢谢

网友V:
转起来后再起动,阻力小了,电流也会减小。

网友P(2009-06-29):
引用 网友H:

      ……“切换限流电阻”主要是限制切换时几个周期的冲击电流,形成原因是电源电压相位和已经转动起来的电机的相位不同。转动起来的电机断电后还在转,这时它就是发电机!再接通电源,就相当于发电机并网,如果相位不巧,就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但几个周期之后就会纠正过来。毕竟是胳膊扭不过大腿,这个时间内,约几十毫秒,它的作用是“切换限流电阻”。

   注意,当切换冲击电流过去之后,电机可能还没有达到额定转速,要继续加速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和电机大小有关,一般要几秒到几十秒。这段时间内,如果电阻还接在电路里面,它的作用就是“限流启动电阻”。…

1、异步电机转动起来,然后启动,启动电流会减小很多;

2、那么异步电机启动后,常常有人说再次切换时,有时会有大的冲击电流;

3、这个原因可能时切换过程中,开关、接触器三相不同期等造成的原因;

网友P:
4、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启动电流会减小,不存在冲击电流的问题;

5、东方关于异步电机断电惯性运动期间,电机处于发电状态的说法是错误的;

6、所谓“切换限流电阻”的说法更是错误,不存在“相当于发电机并网,如果相位不巧,就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的说法!

网友W:
如方向相同的话,会降低启动电流!

网友X:
电动机在运转的情况下启动,如果方向相同,启动力矩减小了,电流当然会减小。

网友Y:
电动机在运转的情况下启动,如果方向相同,还是有冲击电流的,只不过时间很 短。

网友Z:
转起来 再启动  这样转差率就降了  这样需要的启动力矩也小 一点   电流也会小

网友P:
引用 网友Z:

转起来 再启动  这样转差率就降了  这样需要的启动力矩也小 一点   电流也会小

1、转起来 再启动 这样转差率就降了;

2、这样电机的启动力矩反而大一点,电流也会小 !

网友AA:
应该不会减小,启动电流是和阻抗有关系的,

网友AB:
采用软启动器启动,启动电压呈斜坡上升,转矩随电压上升而增大,软启动器有电流限幅功能。

网友AC:
肯定启动电流减小!!!需要的力矩小了,相当于阻力小了

新麦子~!

网友:
     当难可以 啦~!~!~!~!有惯性撒 ·!

网友AD:
启动转矩变小了挖,当然电流变小了

网友AE:
以下观点无任何资料支持,纯属个人猜想。

电流当然会减少,但需要定性分析。

1.当电动机在启动过程中突然断电,“立即”(不为零,但可能小于1秒)上电,就像星—三角、自耦减压器启动时的状况。不作分析。

2.电动机惯性运转中(停电“较长”时间),全压上电。那么此时的电流与电动机在静止状态启动电流相比,电流会减少,因为转差小了,电流当然小。

3.假设一种情况。电动机全压启动中,转速由 0  到 n1 还未启动完成,继续加速,转速到n2,突然断电(如控制电路接触不良)又“立即”(不为零,但可能小于1秒)上电,此时转速下降到 n1 ,求电流变化情况?此时电流和断电前的 n1 时地的电流相同吗?少?多?

相同。错。为什么?

可能会有很大的冲击。是电动机处于发动状态吗?

不是,异步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的前提是,转速超过同步转速。不超过同步转速是不可能有能量向电网的(广义)。

那是什么?

旋转中的异步电动机只要有同频率的无功分量提供就会发出电来,那么来看电网会提供给电动机 n1 转速时同频率的无功分量吗?可能会有,电网的污染很重,并总会有容性负载,如果有就会发电。但这种无功分量应该很小,可以忽略,所产生的电能和电网比起来不用比较,所以也没什么冲击。那有是什么?

大家知道变压器的合闸涌流吗,一个道理。大家可以查资料。但由于电动机供电的线路的等效阻抗较大(合闸涌流高频分量较大),此电流也不会太大。那是什么?

因为电动机的退磁问题,退磁总是需要时间的,根据电动机大小可能为0.1秒到2秒(纯属猜想),那么可能在上电时电动机还未退磁,而正好有又陡升电压加了上来,冲击就产生了,但估计也就 2 到 3 个周波,这个电流高频含量较合闸涌流少,冲击也就大一些。

那么断电时间超过电动机退磁时间,还有冲击吗?应该没有(即使有也很小),那么此时电流与 n1 转速是一样吗?当然一样,转差一样嘛。

希望有人做个实验,录一下波形就看看和我推理的情况一样吗?

网友F:
当然是啦!

网友AF(2009-08-13):
保持沉默,来向大家学习!

网友AG(2017-10-19):
引用 网友G:
星三角起动可以降低启动电流,但并不是因为切断电源后再接通电源所致。相反,如果切断电源后再接通电源,即“异步电机在转动时,若再通电启动”,电动机的残余电压与再合闸时的电源电压在某一相位时叠加,会产生1~2个周波的尖峰电流,其值 约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残余电压+电源电压/电源电压)倍。如星三角起动时,尖峰电流(峰值)约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9倍,因此,在星三角起动电路中,低压断路器的瞬时动作电流应整定到电动机额定电流In的14倍(19/√2倍)。

你好,振动电机在工作中起动频率是相当频繁的一种,那么?有电机断电续电间,电机乃在转动就二次起动会给电机带来伤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