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NPLC有计时功能吗?

楼主(2009-04-02):
我现在想用PLC测一物体从起点运动到终点,看了半天说明书也没看出来FX1N的计时模块在哪?

我现在的PLC还是继电器输出的,请教一下各位大侠,FX1N的计数器能像单片机的计数器一样计总线

的时钟不?

网友A:
如果时间较短且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计数指令。

如果时间较长,可以用TSUB(时钟减法运算)指令。

网友B:
肯定可以计时。用里面的脉冲指令、计数指令、甚至TMR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大侠 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