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达系列PLC的特点与应用 兼容三菱型

楼主(2009-04-02):
誉达PLC 有单板简易型、单板基本型、有外壳的又分经济型与基本型。可满足各种不同需求的用户。基本型及以上型号都带有CAN 总线及万年历,可带8 个扩展模块,每个扩展模块都可以用来做远程IO 模块,不用编任何程序,当本地扩展一样用,只用两条线连接即可,最远距离可达2000 米。主机与主机之间自动通过CAN 总线交换数据,用户不用编程,多主机通信,可靠性与速率是RS485 的好几倍。8-32 路浮点型PID 运算,6 路高速计数,可倍频。2-6 路带加减速的脉冲输出,最高频率50KHZ。2-6 路脉宽调制PWM 输出,最大频率为50KHZ。编程软件简单易用,在线监控,程序最大8000 步,32 位最新构架CPU,运算速度超快,程序无法破(誉达电子科技http://www.qzyuda.com)解,保护您的成果不被盗用。选用正品电子元件,线路优化,软件滤波,软硬件看门狗,具有很高的抗干扰能力。基本指令27 种,应用指令110 种。

四、单板PLC选型表:

模块类型:单板简易型

型号:YD1s-14MR-DC24 规格:8点DC24光电隔离输入,6路继电器输出(3A),电源DC24或交流15-18V,程序1000步,1个通信口RS232 尺寸:100X97X30

型号:YD1s-30MR-DC24 规格:16点DC24光电隔离输入,14路继电器输出(3A),电源DC24或交流15-18V,程序1000步,1个通信口RS232 尺寸:152X100X30

型号:YD1s-34MR-DC24 规格:24点DC24光电隔离输入,10路继电器输出(3A),电源DC24或交流15-18V,程序1000步,1个通信口RS232 尺寸:152X100X30

型号:YD1s-16MR-11AI-2AO-DC24 规格:8点DC24光电隔离输入,8路继电器输出(3A),11路模拟量输入(0-5V\0-10V\0-20ma),12位分辨率。2路模拟量输出(-5V),10位分辨率。电源DC24或交流15-18V,程序1000步,1个通信口RS232 尺寸:152X100X30

单板基本型带模拟量

型号:YD2n-16MRT-4A2D 规格:8点DC24光电隔离输入,2路晶体管输出(0.8A),6路继电器输出(3A)。4路模拟量输入(0-5V\0-10V\0-20ma\热电阻PT100),12位分辨率。2路模拟量输出(0-5V),12位分辨率。电源DC24或交流15-18V,程序8000步,3个通信口(RS232,RS485,CAN) 尺寸:100X97X30

型号:YD2n-28MRT-4A2D 规格:16点DC24光电隔离输入,4路晶体管输出(0.8A),8路继电器输出(3A)。4路模拟量输入(0-5V\0-10V\0-20ma\热电阻PT100),12位分辨率。2路模拟量输出(0-5V),12位分辨率。电源DC24或交流15-18V,程序8000步,3个通信口(RS232,RS485,CAN) 尺寸:152X100X30

型号:YD2n-30MRT-4A2D 规格:16点DC24光电隔离输入,4路晶体管输出(0.8A),10路继电器输出(3A)。4路模拟量输入(0-5V\0-10V\0-20ma),12位分辨率。2路模拟量输出(0-5V),12位分辨率。电源DC24或交流15-18V,程序8000步,2个通信口(RS232,RS485) 尺寸:152X100X30

型号:YD2n-30MT-4A2D 规格:16点DC24光电隔离输入,14路晶体管输出(0.8A)。4路模拟量输入(0-5V\0-10V\0-20ma),12位分辨率。2路模拟量输出(0-5V),12位分辨率。电源DC24或交流15-18V,程序8000步,2个通信口(RS232,RS485) 尺寸:152X100X30

型号:YD2n-48MT-4A2D 规格:28点DC24光电隔离输入,20路晶体管输出(0.8A)。4路模拟量输入(0-5V\0-10V\0-20ma),12位分辨率。2路模拟量输出(0-5V),12位分辨率。电源DC24或交流15-18V,程序8000步,3个通信口(RS232,RS485,CAN) 尺寸:172X100X30

楼主(2009-05-05):
有外壳PLC选型表:

模块类型型号规格

经济型有外壳
YD1n-16MR-DC24/
YD1n-16MR-AC220
8点DC24光电隔离输入,8路继电器输出(5A),电源DC24或交流220V,程序1000步,1个通信口.尺寸:92X90X65

YD1n-32MR-DC24/
YD1n-32MR-AC220
16点DC24光电隔离输入,16路继电器输出(5A),电源DC24或交流220V,程序1000步,1个通信口.尺寸:132X90X65

基本型有外壳
YD2n-16MR-DC24/
YD2n-16MR-AC220
8点DC24隔离输入,8路继电器输出(5A),6高速计数,电源可选DC24或交流220V,程序8000步,3个通信口(RS232,RS485,CAN)(可选增配2DA输出0-5V).尺寸:92X90X65

YD2n-16MT-DC24/
YD2n-16MT-AC220
8点DC24隔离输入,8路晶体管输出(DC24 1A),6高速计数,2高速脉冲输出,电源可选DC24或交流220V,程序8000步,3个通信口(232,485,CAN)(可选增2DA输出0-5V).尺寸:92X90X65

YD2n-32MR-DC24/
YD2n-32MR-AC220
16点DC24隔离输入,16路继电器输出(5A),6高速计数,电源可选DC24或交流220V,程序8000步,3个通信口(RS232,RS485,CAN)(可选增配2DA输出0-5V).尺寸:132X90X65

YD2n-32MT-DC24/
YD2n-32MT-AC220
16点DC24隔离输入,16路晶体管输出(DC241A),6高速计数,6高速输出,电源可选DC24或交流220V,程序8000步,3个通信口(RS232,RS485,CAN)(可选增2DA输出0-5V).尺寸:132X90X65

YD2n-48MT-DC24/
YD2n-48MT-AC220
24点DC24隔离输入,24路晶体管输出(DC241A),6高速计数,6高速输出,电源可选DC24或交流220V,程序8000步,3个通信口(RS232,RS485,CAN)(可选增2DA输出0-5V)

YD2n-48MR-DC24/
YD2n-48MR-AC220
24点DC24隔离输入,24路继电器输出(5A),6高速计数,电源可选DC24或交流220V,程序8000步,3个通信口(RS232,RS485,CAN)(可选增配2DA输出输出0-5V)

YD2n-64MT-DC24/
YD2n-64MT-AC220
32点DC24隔离输入,32路晶体管输出(DC241A),6高速计数,6高速输出,电源可选DC24或交流220V,程序8000步,3个通信口(RS232,RS485,CAN)(可选增2DA输出0-5V)

YD2n-64MR-DC24/
YD2n-64MR-AC220
32点DC24隔离输入,32路继电器输出(5A),6高速计数,电源可选DC24或交流220V,程序8000步,3个通信口(RS232,RS485,CAN)(可选增配2DA输出0-5V)

YD2n-80MT-DC24/
YD2n-80MT-AC220
40点DC24隔离输入,40路晶体管输出(DC241A),6高速计数,6高速输出,电源可选DC24或交流220V,程序8000步,3个通信口(RS232,RS485,CAN)(可选增2DA输出0-5V)

YD2n-80MR-DC24/
YD2n-80MR-AC220
40点DC24隔离输入,40路继电器输出(5A),6高速计数,电源可选DC24或交流220V,程序8000步,3个通信口(RS232,RS485,CAN)(可选增配2DA输出0-5V)

基本型带模拟量有外壳

YD2n-24MR-4AI4AO
12点DC24光电隔离输入,12路继电器输出(5A),6高速计数,4路模拟量输入(0-10V或0-5V),14位分辨率。4路模拟量输出(0-5V),12位分辨率。电源DC24或交流85-265V,程序8000步,3个通信口(RS232,RS485,CAN).尺寸:132X90X65

网友A(2010-12-19):
http://www.qzyuda.com/Ch/Product-116.html
YD204L是我公司自主开发的低成本人机界面(HMI)产品,采用单色(3.7”)图形点阵LCD显示屏,提供汉字、西文、数字及简单图形的显示;采用薄膜按钮键盘,提供数字、参数输入,指示灯、棒图等形式显示PLC(也可以是变频器、温控表等)的内部寄存器或继电器的数值及状态,并 可以通过其面板的按键操作改变内部寄存器或继电器的数值及状态。可方便连接各种厂商的可编程控制(PLC)及各种具有串口通讯能力的电气设备,是低成本控制设备的最佳选择。YD204L的组态开发软件基于Windows平台,界面友好,简单易用,开发人员可在短时间内掌握使用。

YD204L 可编程文本显示器有以下特点:

多种组态方式
可以通过编辑软件在计算机上组态,然后通过串口下载到文本显示器,为不同场合的应用量身定做。组态部品有:文本、信息显示、数据显示/设定、棒图、灯、图象等。

灵活的通讯接口
(RS232/RS422/RS485任选)。对应PLC机种广泛(包括三菱FX系列、欧姆龙C系列、西门子S7200系列、松下电工FP系列、永宏FB系列、施耐德Modbus系列、台达Delta系列、光洋SG系列等、单片机自由协议),还可以同常用的一些变频器和温控表通讯(我们可以根据您的需要加入相应的协议)

显示区域
最大显示区域192*64(24字符*4行,即12个汉字*4行

简便的显示方式
通讯协议和画面数据一同下载到显示器,无须PLC编写通讯程序

高度的安全性
对于改变参数具有密码保护功能

具有报警列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