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故障F023

楼主(2009-04-02):
西门子440空载正常,带载运行正常,一到50HZ,,报F023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电机有问题或者是输出不正常

楼主:
电机用别的变频器试过,不报,是好的。

网友B(2009-08-12):
按住向上或向下的方向兼键的同时按P键就可进入参数,这个故障是不能屏蔽的,查看R833的值是多少,如果温度真的高,就用风扇降温吧,温度要是不高,按你说的R949的值是2,那检查一下传感器的电缆是否断路,如果电缆没问题,换一个传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