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谈谈变频器是怎样自学习电机参数的?

楼主(2009-04-02):
向运动控制论坛的高手请教!哪位谈谈变频器是怎样自学习电机参数的?

网友A:
这位朋友蛮好学的呀!这要讲明白还真的花点工夫。

网友B:
这涉及电机模型问题,要自学习参数,首先要有合适的模型,然后选择适当的激励,由激励响应关系,推算模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位朋友蛮好学的呀!这要讲明白还真的花点工夫。

蓝海华腾先生:要不您就牺牲点时间,让大家明白明白!求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位朋友蛮好学的呀!这要讲明白还真的花点工夫。


蓝海华腾先生:要不您就牺牲点时间,让大家明白明白!求您了

呵呵!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涉及电机模型问题,要自信心参数,首先要有合适的模型,然后选择适当的激励,由激励响应关系,推算模型参数。

哎呀,还是波恩先生好,真是高屋建瓴不失大家风范!

能否在细说一下那些参数是经常需要推算(学习)的?为什么要学习这些参数呢?不学习又会怎样呢?

楼主: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竟自由

网友D:
自学习电机参数,然后是对控制器参数的自整定, 这都是建立在完整的数学模型上面的,没有理论上的数学模型, 无法完成。

网友B:
目前尚无这方面的实践经验。

网友E:
没有经验,先学习一下电机是怎么回事,再看变频器.

楼主:
为实现电机的变频矢量控制,变频器一般需要在一定条件下对电机的如下参数进行自动测试,也称自适应、自学习、自动调谐等。

其前提需要按照电机名牌上的标称值输入如下值:电机类型、电机功率、电机额定电压、电机额定电流、电机额定频率、电机额定转速。在上述已知量确定后,通过变频器控制面板的自学习操作,变频器内部的控制软件会自动测出如下参数:定子电阻、定子电感、转子电阻、转子电感、定子电机空载激磁电流、互感。

网友F:
楼上说的说得挺详细的!

楼主:
哪位专业人员给出10楼的各参数之间的关系式?

网友G:
一般通过几个实验完成电机参数的自学习:定子电阻采用直流伏安法,转子电阻、定子电感和转子电感采用堵转实验,空载实验测得励磁阻抗。

楼主:
对:lhxu 关于

一般通过几个实验完成电机参数的自学习:定子电阻采用直流伏安法,转子电阻、定子电感和转子电感采用堵转实验,空载实验测得励磁阻抗。

内容的回复:

楼上的做过实验吗?

楼主(2009-06-26):
这涉及电机模型问题,要自学习参数,首先要有合适的模型,然后选择适当的激励,由激励响应关系,推算模型参数。

这句话有道理,变频器内部的电机软件测试模型,想必制造厂家已经建好,激励过程也已经充分提供,需要现场对配套设备的操作,推算出所需要的参数,使系统实现良好的力矩控制。

网友H(2009-11-03):
引用 楼主:

这涉及电机模型问题,要自学习参数,首先要有合适的模型,然后选择适当的激励,由激励响应关系,推算模型参数。

这句话有道理,变频器内部的电机软件测试模型,想必制造厂家已经建好,激励过程也已经充分提供,需要现场对配套设备的操作,推算出所需要的参数,使系统实现良好的力矩控制。

学习了!

网友I(2014-12-08):
網上找的,僅供參考!

变频器自学习原理介绍

http://www.***/apply/d_1nrutga2l25rt_1.html

变频器的自学习功能是自动测定电机的实际参数,已达到更好的更精准的控制。通过变频器自学习功能,可以自动测定电机的实际参数,已达到更好的更精准的控制。

        变频器的自学习模式能自动测定电机的参数。自学习的原理就是应用电机控制理论在变频器内实现电机数学模型的建立和调节器参数的优化计算。自学习时限的方法:第一步,由电机铭牌数据做电机的静态数学模型计算。第二步,给电机通电,测试电机的电压和电流,获取动态的参数并计算,然后修正静态计算的偏差。第三步,空载运行电机,测试电机的“启动时间”,然后动态计算调节器的时间常数,确定PI参数值。闭环的“自学习”与开环的“自学习”,方法上没有区别,但计算上是有区别的。前者是矢量控制的计算,后者是标量控制的计算。

        在连接负载状态下如要实施自学习模式,需使用停止型自学习模式。使用有恒定输出特性的电机和有高精度用途必要时,需在分离负载状态下实施旋转型自学习模式。以安川变频器为例,自学习中电机会有加减速动作,直到变频器LED限时“END”时,说明变频器自学习结束,然后将变频器断电重新启动。

        自学习中的多功能输入端子和多功能输出端子的状态由所不同,需要注意。特别在搬运机械等方面,在电机连接负载的状态下实施自学习,错误地在自学习中打开制动器,可能会造成不良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