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组态软件不支持xp sp3么?

楼主(2009-04-02):
贝加莱 Automation Studio 2.5.3.28不能安装,提示:“需安装在xp sp2或更高版本”

但我的系统是 XP sp3.

网友A:
忽略,继续安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 忽略,继续安装即可~~~~~~

谢谢,但是没有忽略的机会,直接报错,无法继续安装

网友B:
最好装在PROFESSIONAL版本下,其他版本也没问题,可能XP操作系统本身存在问题

网友A(2009-05-15):
你在注册表里把sp3改为sp2 ,装好后再改回来。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CSDVer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