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掉电保持功能

楼主(2009-04-02):
ACS800变频器的掉电保持功能是指ACS800手册上所说的“电网瞬间掉电时的运行保持”。如果电网电压瞬间丢失,传动单元将利用电机旋转的动能继续维持运行。只要电机旋转并给传动单元提供能量,传动单元就会正常工作。如果主电流接触器保持闭合状态,传动单元在电源恢复后,可以立即投入运行。
听说要加一个“保持电路”,该如何加?
请教各位!该功能如何实现?特急!

网友A:
要加一个“保持电路”???

只需要改一下参数而已

如果频繁出现停电时间较短(瞬间)且机器的运行不会带来安全隐患可以考虑设置

如果频繁出现停电时间较长,因机器内部储能电容放电的缘故,会导致机器出现欠压报警而停机,电机也会停止转动

网友B:
电网电压瞬间丢失,这个时间大概是多少ms?

楼主:
请问蓝杰:

如何修改参数?参数号是几?

谢谢了!

网友C:
什么型号的机器 我有图纸

网友C:
瞬间掉电的时间是不能设置的 看你所带设备的系统惯量有多大了 惯量大坚持的时间就长

楼主:
型号为:ACS800-04P-0320-3   拜托!

网友D(2010-02-20):
电网晃电时间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200ms,瞬间掉电功能像是鸡肋 呵呵 个人浅见

网友E:
这个在一些场合还是非常有用的